楼主(2008-04-22):
小弟正在做毕业设计,是做PLC定位的,我用的是编码器检测位移,编码器的输出是RS485串行输出,我知道FX2N有个模块是FX2N485-BD,但我不知道如何去连接,应该可以直接从编码器的RS485连接到这个FX2N485-BD这个模块吧,那如何这样连接好了,又如何去实现读取编码器的输出呢?我现在需要掌握哪些知识?编程上需要用到哪些重要知识。如果是RS232又将如何?

请高手们解答,不胜感激

附编码器GEMPLE的GAM60 R16E10 R4A一些参数:
特性参数
工作电压 8-30Vdc 或5Vdc 极性保护
消耗电流 <20mA(24V电源) < 40mA(12V电源) < 100mA(5V电源)
输出信号 RS485数字通讯输出&增量 A/B(1024线)
通讯协议 EasyPro通讯协议,
分辨率/圈 1—65536(16位)
连续圈数 1—4096圈
冗余增量信号 1024线/圈 ,正交A/B相 , 电压输出型
EasyPro 编码器附缆线及软件,RS485信号转RS232或USB信号连接计算机,可EasyPro设定地址
重复精度 重复性±2'(13位) ±40"(16位)
输出刷新周期 <3.2ms(波特率为115200) <16.8ms(波特率为9600)
工作温度 -25~85℃
储存温度 -40~100℃
防护等级 IP65
允许转速 1000转/分(16位)
停电保存 单圈模式下,停电不影响位置保存;多圈模式下,掉电后,允许编码器轴转动的角度< 180度
连接电缆 1米8芯屏蔽电缆轴向后出,或8芯插座后出
外形特征 夹紧法兰或同步法兰,金属外壳
转 轴 夹紧法兰轴径10mm ,长度20mm,含D型平面,不锈钢材料,同步法兰轴径6mm ,长度10mm

网友A:
不要用485,直接用AB相脉冲接到PLC通过高速计数器来定位

网友B:
搞不懂.还在学习中

网友B:
各位高手请问编码器怎么用啊

网友C:
用AB相脉冲接到PLC通过高速计数器来定位
程式如下:
附件: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86 K) 下载次数:17

网友C:
与上面的是一起的.得一起看看,只是做为参考
附件: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94 K) 下载次数:17
附件: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 (137 K) 下载次数:20

楼主:
首先得感谢dv0429和杨老两们前辈,如果只用到AB相脉冲来直接输入PLC高速计数器,那编码器的485串行输出拿来有什么用的?

如果直接输入PLC,用区间比较就可以解决吗?因为我以前学得不深入,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自学的,还不是了解深入。还请多多指导,输入后具体怎么实现?怎么来用脉冲体现位移?

再次感谢。谢谢你们的热心

楼主:
再谢杨老,我想我应该先看一下你的东西先,可不可以给个联系方式,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C:
如果只用到AB相脉冲来直接输入PLC高速计数器,那编码器的485串行输出拿来有什么用的?

用于:RS485信号转RS232或USB信号连接计算机,可EasyPro设定地址.你如只用PLC定位的,编码器检测位移,就不要不得485了.
给你分析一下程式设计:首先把编码器的数据采集到PLC的某一个数据寄存器中,然后利用比较指令与运算指令来实现定位.   如有基础的看看就会明白上面的参考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