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的run 与 stop

楼主(2008-04-22):
PLC的“run/stop”开关从run扳到stop后,程序里的软件状态是保持还是复位?

网友A:
运云/停止状态

网友B:
不是掉电保持的元件会被复位。

网友C:
停止运行并不复位,要复位重新上电

楼主:
到底听谁的?
yanzhi2008

网友D:
看看操作手册

网友E:
同意zhong1946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F:
程序复位

网友G:
状态器和停电保持的元件可能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