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让我头晕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我在资料上看到一个关于高速计数器使用的注意事项
提到一个说法,当高速计数器当硬件使用,
高速计数器当软件使用
是什么意思啊??
在线等啊

GOOD LUCK

网友A:
硬啊软啊有点晕,这样描述不好。
举例说明:
X0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是C235
如果使用了这个高速计数功能,程序里就不能再出现X0了。
然后输出C235,C235就会自动计数接收到的脉冲次数

网友B:
学工控,到工控人家园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谢谢站长呵
大好人一个啊。

GOOD LUCK

网友C(2008-09-06):
学习 谢谢站长呵
大好人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