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22):
[求助]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希望能帮助一下。我想知道PLC的计时器的下限时间设为0秒应该怎么设?

网友A:
计时器这样设置的:
首先有不同单位的,有的计时器是0.1秒为单位,有的是0.01秒,有的是0.001秒,具体看相关PLC的用户手册
以T0为例,在FX系列里,T0都是以0.1秒为单位的
---------(T0 K10) 就是计10个0.1秒,也就是1秒
以此类推

网友B:
“PLC的计时器的下限时间设为0秒”
计时器没有下限,计时起始值就是0。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设置为0,用定时器干什么?!用M代T吧!

楼主(2008-05-28):
引用 网友C:
设置为0,用定时器干什么?!用M代T吧!
老师就是要这样布置,我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D:
用T0 D0设定 MOV K0 D0下限,MOV K100 DO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