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员来看一下

楼主(2008-04-22):
大家都知道三菱fx系列的plc特殊辅助继电器m8012是100ms脉冲时钟,意思是说每隔100ms接通一次,那么它接通的时间是不是比plc的扫描时间长,举个例子,按纽的接通时间要比plc的扫描时间长plc才能扫描到,那么特殊辅助继电器的接通时间和plc的扫描时间比较又怎么样呢?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1(明星) 有创意啊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没考虑过,我想M8012的接通时间应该和描时间一样长。

网友B:
M8012为100ms内部时钟脉冲发生器,其周期为100ms,输出波形为等比矩形波形,也就是说在一个脉冲周期内其高电平时间为50ms,低电平时间为50ms。

网友C:
没考虑过,学习!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特殊辅助继电器的接通由PLC的程序来决定的,当扫描到该步时,cpu直接触发M8012开始动作。它与按钮动作不一样:当扫描到该输入点,若闭合时间大于该步的扫描时间,才能引起动作。以上拙见,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长见识了

网友G:
记得读书时,老师说过,不过现在都把知识还给老师了,.呵呵!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H:
同意一楼四楼
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

网友I:
这个跟程序的长短也有关的,我用到的6000步以下的程序扫描周期在60ms左右!

网友J:
的确没有注意过!有没有正解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特殊辅助继电器的接通由PLC的程序来决定的,当扫描到该步时,cpu直接触发M8012开始动作。它与按钮动作不一样:当扫描到该输入点,若闭合时间大于该步的扫描时间,才能引起动作。以上拙见,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M8012为0.1的时钟,他接通的时间小于扫描周期(一般扫描周期是1ms~100ms),那M8014是1分

钟时钟,它肯定大于扫描周期,又怎么理解呢?

网友L:
估计你搞过单片机,虽然PLC也是扫描方式,可定时方试和单片机是不一样的,假设你PLC的程式周期是30ms,当开机时扫到M8012接通,他会继续扫描下去,第二个周期时它还是接接通的,直到第三个扫描周期才断开,第五个扫描周期又接通.

网友M(2008-09-24):
好象不是,应该是从M8011~M8018为时间的精确度而设的时间特殊继电器,M8012精确度应为100ms.

网友N:
是啊,还真没想过。想想还不只这些,那10ms的定时器驱动的时候又是怎么扫描到的啊??

网友O:
楼主很有想法`~~~~
思考中~~~~~~~~~~

网友P:
应该不会有问题,PLC生产厂家肯定考虑过的

网友Q:
应该是不一样长的,它动作时间固定是ON 50MS,OFF 50MS,而PLC的扫描时间是根据程序而变的,一般的程序都是十来MS左右

网友R:
弄了些头绪。
相信自我!

网友S:
这个问题高!

网友T:
应该不要考虑程序的扫描周期的吧。比喻M8014为分钟脉冲,只要考虑脉冲宽度,为什么还要去考虑扫描周期呢?

网友U:
要去考虑扫描周期

网友M:
单独使用M8012是不可能的,它的表示精确度100ms,大家写过时间控制程序吗?由M8018~M8011,是表示年月日时分秒毫秒微秒,用比较指令就可以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分某秒某毫秒某微秒的准确时间执行某功能。它们要一连串使用才可以的。

网友V:
内部输入信号的接通和断开时间应比PLC的扫描周期稍长

网友W(2008-11-05):
太有才了。

网友X:
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Y:
这些应该不考虑扫描周期吧

网友Z:
plc 扫描的是它的接通时间吗?我记得好像不是!!

网友AA:
确实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楼主真是一个研究问题的人。

网友AB(2009-02-21):
我个人觉得这个 100ms的时钟脉冲与PLC程序扫描的实际周期有关系。理论上讲如果程序比较小,PLC程序一个周期执行下来小于100ms,那么该脉冲可以执行;如果PLC程序比较大,扫描周期超过100ms, 那么回怎么样呢?大家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M:
这个继电器真正意义:是高速继电器,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AC:
M8012的开闭与扫描周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