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触点符号如何输入?

楼主(2008-04-23):
用GX Developer软件,STL触点符号S20如何输入?
[ 此贴被fci123456在2008-04-23 09:02重新编辑 ]

网友A:
这里有答案:
http://www.ymmfa.com/bbs/search.php

网友B:
在GX DEVELOPER里的写法不太一样
从图上看是这样
--------------------------------[stl s0] (先按F8,再按STL S0)
这里写S0下的程序
--------------------------------[stl s1] (先按F8,再按STL S1)
这里写S0下的程序
--------------------------------[RET]
结束一定要写RET

网友C:
fx 是这样的
ld m8002 set s0
(按f8)stl s0
ld s0 and x0 out y0

网友C:
然后右上角有个分支的点他 到梯形图中画出分支在输入 set s1就行了

网友D:
用键盘输入,STL空格、S20按回车。OUT空格,Y0
按回车。AND空格、X1、按回车。SET、空格S21、按回车

网友E:
用lad方式输入,再转换为stl形式,比较下,你会更聪明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程序转换成梯形图是好办法
可是创建q系列梯形图时用程序stl s0都写不进
只能写set s0 ld s0 然后还说是未支持指令,晕了

网友F:
步进图上有啊

网友G: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H:
哇,学习了
我正在想我试编的程序不得行,搞半天是STL输入整错了.学海无涯!

网友I(2008-07-19):
引用 网友H:
哇,学习了
我正在想我试编的程序不得行,搞半天是STL输入整错了.学海无涯!

网友J:
看看的,不过都是先编SFC然后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