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1 D1001是定时多长时间?

楼主(2008-04-23):
您们好,
请问这个指令T1 D1001是定时指令吗?
如果是的话,该是定时多长时间,请大哥回复.
不甚感激! 谢谢!

网友A:
定时时间是D1001的值乘以T1的时间单位0.1s.
D1001的值是程序里或触摸屏里设置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写多少是多少

楼主:
二楼的回答有点不太理解.
请你再看看图形,谢谢! [upload=1]

楼主:
有点不明白,请说详细说明好吗?

网友A:
这个找个PLC试一下,活仿真一下就可以了。
你的图在哪里???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对不起,图片不知道怎么粘贴上来.
不过我检查了下程式,看到D1001的数据是5555,5555. 这样的话数据应该是多少呢? 它是十进制形式还是十六进制的形式呢?

网友A:
55555555×0.1=5555555.5s,这个数值没啥意义,你先试试10,试试100,再逐渐加大,去看效果,这样才能理解这个指令是怎么用的。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大哥的回复.
但是按照这样的解释是讲不通的.
因为我,们的设备是不可能定时这么久的.
很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