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三菱PLC报警,无法连接人机

楼主(2008-04-23):
本人遇到一台三菱A系列PLC,用通讯模块连接人机界面,PLC出现报警,无法连接人机.我在PLC自动诊断为1)检查为AC电源故障,2)电池无电.人机界面技术员说人机无问题.更换电池,不是无法连接,是不是通讯模块有问题,我现在是没有用通讯模块连接人机,编程不方便,

楼主:
还是无法连接,是不是通讯模块有问题,我现在是没有用通讯模块连接人机,编程不方便,

楼主:
站长!求救!

网友A:
你以前是人机连接PLC的通讯模块?
现在尝试过人机连接PLC编程口?连接上了吗?
如果能通上就是两种都能通上,如果PLC有问题就是两种都不能连接上。

网友B:
不是plc報警1)检查为AC电源故障,2)电池无电,為甚麼不查看一下電源模塊和電池了?

楼主:
编程口可以连接,但是修改程式经常插拔,且看不到人机参数.

楼主:
AC电源没更换,电池更换过,现场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通讯模块一直连接不上。

楼主:
同行们,多多交流一下,提一下宝贵意见!

网友C(2008-06-24):
那应该是协议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D:
通讯模块、人机界面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