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TO K0 K21 K4M60 K1

DTO K0 K130 D130 K1

网友A:
向BFM(特殊功能模块的存储缓冲区)写数据

DTO为32位指令,TO为16位指令,作用完全相同。

命令格式: TO    m1    m2    S    n
其中 m1为特殊功能模块的单元号(从基本单元右侧开始依次为K0-K7)
m2为传送目标缓冲区(BFM)编号
S为保存传送元数据的软元件编号
n为传送点数

而您的TO K0 K21 K4M60 K1的含义为:
将K4M60(M60-M75)的数据写入第一个模块的K21号BFM区

这里要注意的是:K4M60的写法,K4代表16位,如果写成K2M60,那么就是M60-M67这样了。
第二,最后的K1要注意的是,K1代表写1个字,如果写成n2,那么这里就会变为BFM就是连续两个地址了。

具体可以看看FX3U的编程手册,P409页所述。

以上!

Good Luck!
  • 威望:+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
    先睹为快,谢。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楼主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D:
    解释的很好!

网友E:
    有空还是多看操作手册. 人勤奋点还是有好处.

网友F:
    这么复杂的指令,没用过。收藏了

网友G:
    刚学看不懂.

网友H:
    一楼的真热心啊    解释的很好很详细    具体是什么意思就要看那块扩展模块了

网友I:
就是一些命令

网友I:
平时多看看书

网友J:
呵呵 厉害呀 高手就是不一样 不知道可以加你的QQ不 cvlsam?????

网友K:
恩 最近刚接触到这点是 模拟量用的 受教了

网友L:
看不懂,还是先记下,谢谢

网友M:
以前上亿万,现在感觉这里更好!!!

网友N:
对二楼楼主补充点,除TO ,DTO还有FROM,DFO。这两个命令是一个是写参数到特殊模块,而FROM是读取特殊模块的参数。

网友O:
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P:
正在学习三菱的东西

网友Q:
太感谢了.我终于明白这个指令的含义了.

网友R:
有了新的理解

网友S(2008-06-18):
多用几次就会记住

网友T:
二楼解释的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U:
我现在还理解不了,继续努力啊

网友V:
还有一点没明白,如DTO K0 K130 D130 K1就是说将PLC中D130 D131的数据写入到特殊模块的第一个BFM的#130中,也就是说32位的写入指令中的这个K1指的是D130 D131对吗?

网友W:
知道一点了

网友X:
新出来的PLC都支持直接访问模块BFM,比TO/FROM方便多了。上式可改为MOV M60K4 U0\G21,DMOV U0\G130 D130
cvlsam也在中华工控网混吧,注意你很久了,哈哈。

网友Y:
三菱PLC的指令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

网友Z:
刚开始学,看不懂啊

网友AA:
解释的真好,不过在Q系列里可以有更为简单的方法
mov  u1/G1221  K4M10
意思是从1号模块里1221 BFM(缓冲存储器)里传送一个数据到 K4M10里,  K4M10为一个字的寄存器!

网友AB:
看不懂,刚学

网友AC:
学问还弈高呀,我以后要多多请教!

网友AD(2008-08-15):
你也可以看三菱FX特殊功能模块使用手册,里面也写得比较仔细,还有程序例子

网友AE:
我好象也没用过,可能我搞的都是简单的吧
要好好学习

网友AF(2008-11-16):
正在学还看不明白

网友AG:
来学习的
帅得被人砍

网友AH:
楼主解释的很详细
三菱PLC的指令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