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roface屏GP2000系列和夏普PLC(JW20系列)通讯线图纸

楼主(2008-04-23):
哪位有Proface屏GP2000系列和夏普PLC(JW20系列)通讯线图纸?万分感谢!

楼主:
GP2301的屏,PLC是JW22CU的通讯口。
我做的线如下图,试了好几次屏无法和PLC通讯,不知道错在哪里?

楼主:
终于解决了,线对的,屏和PLC传输设置要一样,传输速度,奇偶和停止位要一样,开始我是这样设置的但就是连不上,最后发现PLC有一个局番号设置,默认0,改成1就 OK了。

网友A(2009-12-27):
谢谢,学习了,夏普PLC很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