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已解决的问题,不过不太明白,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08-04-23):
一个项目,CPU是315-2DP,下连ET200两个,程序用Profibus-DP组网,Wincc用MPI组态的画面,开机时间比较紧,我用一个上位机接MPI上用的,开始还好,后来出现了有规律的通讯中断,我想可能是MPI和Profibus-DP的通讯速率不一样,后来把Wincc也改用Profibus状况就没有了,请问这样分析对么?为什么开始没有出现通讯中断的问题啊?敬请赐教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没遇到过

网友B:
MPI和PROFIBUS完全是2个不同的不同物理回路,不存在相互影响的问题。还是多分析一下设置方面

网友C:
改一下MPI的通讯速率即可。

网友D:
为什么我不能发帖,时间没到吗

网友E:
程序中断和上位机应该没什么关系,可能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