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谁知道三菱FX系列PLC与电脑的通讯线怎么接?

楼主(2008-04-23):
是8PIN(针)和9PIN(孔)的接法?谢谢高手们!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

网友A:
论坛中不是有吗?你仔细找过了吗?

网友B(2008-06-05):
有实验过的,可靠的接线图吗?

网友C(2008-07-09):
买一根,淘宝网有。只要15元

网友D:
貌似不难

网友E:
论坛不是有吗?

网友F:
各说各的。建议还是去买一条SC-09

网友G:
我试过能用的.不过我还是常用买的线.三菱常用.自己做的不方便.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H(2008-09-21):
相信自我!

网友I(2008-11-06):
自己花点心司找找呀

网友J(2009-06-25):
如果你打算买 就买一个好的 SC-09 我的是手提电脑 又是VISTA系统就花120元买了一根USB-SC09 效果很好 如果你是台式的就买根SC-09 淘宝里面有 找买家信用高的 价格合理的

网友K:
有现成的线最好了,电脑里要有PLC编程软件,然后把PLC打到STOP状态,然后连线,用计算机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L(2009-09-13):
11楼的图是正确的,我就是照这个图做的,买个8针头(日,要我8块,给了4块RMB),RS232不用买,单位到处都有。电阻用2k的,最好用屏蔽线,用了两年了,一点问题没有,就是8针头不太好焊接啊!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