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需要用到脉冲,所以选了晶体管输出。
因负载都是小型电磁阀,所以就直接输出控制电磁阀了。
长期这样使用,不知会不会损坏晶体管,或内部电路。
需不需要在输出增加保护元件?

网友A:
要的,像楼主这样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就更需要了,因为直流电路中的线圈在断电的一瞬间,也就是磁力消失的一瞬间,会在电路中产生很高的反电动势,也就是反电压,(这个也是发电机的原理,磁场中线圈的磁通发生变化,电压电流也跟着发生变化来阻止磁通的变化,达到新的平衡!)这样的高压很容易把晶体管击穿,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就在线圈的两端接一个泄放二极管,在工作时是反接的,断电时就起到放电的作用,以此保护其他的元件!

网友A:
如果你用过TE的直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你就会看见接触器线圈旁边的二极管

网友B:
楼上说得无错,我用就是这样的了,但二极管耐压要高才行,不然击穿会造成短路的

网友C: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A:
这个反电压只是瞬时的高压,并没有大电流,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就可以,像4007之类

网友D:
一楼的兄弟分析的太到位了,是这样加二极管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的,像楼主这样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就更需要了,因为直流电路中的线圈在断电的一瞬间,也就是磁力消失的一瞬间,会在电路中产生很高的反电动势,也就是反电压,(这个也是发电机的原理,磁场中线圈的磁通发生变化,电压电流也跟着发生变化来阻止磁通的变化,达到新的平衡!)这样的高压很容易把晶体管击穿,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就在线圈的两端接一个泄放二极管,在工作时是反接的,断电时就起到放电的作用,以此保护其他的元件!

顶!

网友F:
楼上朋友说得很对啊.记得去面试的时候就给我问了这个题

楼主:
看了一下PLC内部电路已有二极管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