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能安装WinCC5.1吗?

楼主(2008-04-24):
我下载了WinCC5.1但是安装时候出现了这个现象,导致无法安装。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XP,我又想安装这个软件,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A:
看第2张图,把那些安装好了就可以了。操作系统不对。网页浏览器不对。找相对应的安装即可。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B:
Wincc5.1可以被安装在XP SP1系统上,但是西门子官方认为不推荐,因为即使安装上去了,也不能正常使用,会导致项目指针调用错误。
因此,请在XP系统上使用Wincc6或者以上版本。
以上!
Good Luck!

网友C:
呵呵,用先进的版本嘛。

楼主:
我就是不想装那个SQL数据库,所以才想装WinCC5.1的。
郁闷啊。。。。。。。。

网友D:
wincc5.1不用安装SQL
比较方便
6.0的不太好用
功能虽然全但是很罗索、

网友E:
呵呵,考虑装个虚拟系统。

网友F(2008-09-22):
可以的,你先装SQL2000 For Wincc6.0这个软件,然后再装WINCC5.1。用虚拟光驱,直接用右键打开,你会看见有一个WINCC的文件夹,点开这个文件夹......

网友G(2009-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