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GX Simulator6-C仿真问题

楼主(2008-04-24):
请教各位大虾,当我用GX软件连接仿真时,为什么出线COM口出错,我把设置里的COM口都改用了一遍,还是显示出错,请问这么做才能连上?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打开仿真之后,它会自动把程序下载进去并且切换到监控状态的。

网友B:
梯形图编好后,点击变换,再点击"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就可以测试了.
要强制某些输入为ON的话,点击"在线"----"调试".
有时间多看资料.

网友C:
楼上的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相信楼主已经明白,我就不补充了``````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D:
一句话:仿真与COM口没关系。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估计你没有成功安装仿真软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明白了!

网友F(2008-11-08):
我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