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

楼主(2008-04-24):
报歉又来烦大伙了,说明书上说PLC 不可以和强电共地,那么在实际应用中,那应该接在哪里呢?(除了强电接地,好像没有别的接地).

网友A:
要单独接地的

网友B:
我的做法是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不再接地。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我从来不接地!

网友D:
独立接地[另外打一根]

网友E:
悬空也可以.

网友F:
与强电共地有时会引起干扰,如果你的系统运行正常,可以不理它!

网友G:
S7-300中我接到了,机架的接地标识符所在的螺丝上。

网友H:
可以不接 有条件就要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