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

楼主(2008-04-24):
版住主你好;
有一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三菱GT1000人机与S7-200CN的通信不了,我按照 2----------3
3----------2
4----------6
5----------5
6----------4
7----------8
8----------7
这样的连线不能通信,三菱人机以安装OS和S7-200的驱动程序,是不是还要注意什么,请指点.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S7-200的2口都是485口,而你使用232的电缆形式,当然不会成功。需要增加一个232转485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