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脉冲输出及高数同时使用问题

楼主(2008-04-24):
LD M8000
OUT C235 K10000
LD M8000
DHSCS K8000 C235 M8146
LD M11
DDRVI K20000 K2000 Y0 Y2
这段程序,计数器的数据到了8000以后,就会自动归0,而且M8146估计只置位了一瞬间就又复位了,没办法保持置位,我试了把计数器换成其他的高数计数地址也是一样的结果,,,但如果用线圈来驱动M8146就都不会有以上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计数器的数据到了8000以后,就会自动归0 ”以上的程序看不出C235会复位?是不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混灌水区的!

楼主:
程序很简单,就这三段,测试过多次,可以肯定是DHSCS这个指令比较相等时,由于触发了M8146,而使计数器归0,但M8146估计一通就又断了,没办法保持,也没办法停止Y0或Y1输出脉冲!,,,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