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GX Developer 怎么文档导出

楼主(2008-04-24):
发现GX Developer8.26进行编程时,需要将梯形图或者软元件使用列表等,导出为一个文档,怎么弄啊,是不是只能 打印出来,不能导出电子文档啊!!
求救啊!!

网友A:
不可以导出为电子文档格式。
Adobe Reader软件安装后,会在系统中生成PDF打印机,设置为这个就可以打印到PDF文档中去。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下个PDFFACTORY软件。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一楼正解 好办法

网友D:
好像要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