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单相交流电变成三相交流电

楼主(2008-04-24):
把单相交流电变成三相交流电
描述:把单相交流电变成三相交流电
需要:5工控威望

网友A:
不会这么简单吧?
对强电我不是很懂

网友B:
感觉不合适,容易烧坏线圈

网友C:
行吗?不会这么简单吧?

网友D:
怎么感觉这样不可以?难道真的可以吗 ,如果可以,楼主请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

网友E:
说详细点啊,

网友F:
我以前是听说过是可以把单相电改成三相交流的不知道怎样才能做成。

网友G:
這樣我就能自已玩三相的設備了

网友H:
那样可以吗?
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

楼主:
本人以使用好多地方但电机功率与电容有关
请各位指教

网友I:
电容器要用多大呢???

网友J:
接电容是可以用在小功率三相电机上的,2.2KW以下。主要是轻载用,重载电机会烧坏的。因为三相电压和相位都不太好的。

网友K:
是不是哦.行不行哦

网友L:
看看是什么方法

网友M:
电容的容量不好确定呀

网友N:
行得通吗

网友O:
变过来后应该是三相220V,但相位角不行,不好用。电容移相容量和负载大小有关系。不如用变频器。

网友P: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Q:
N线角度不变,在L线上接一个电容分出来做C相,电气角度不对,通电瞬间电容会提前L线90度发出电压,三相电是互差120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R:
我要三相变单相.

网友S:


网友T(2008-07-01):
我总觉得不合适

网友U:
用变频器是最省事的

网友V:
变频器成本高啊,

网友W:
我觉得不安全,用电容来形成相位差,负载特性影响很大的.最简单的就单相电机用电容起动的概念一样.严格意义上来说,三相交流电相与相之间的电位差应该120度.,如果要使用三相电动机,就要调整相间相位差.
个人意见,如果有误请指教!!!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X:
我个人一句话:放屁,这是三相电的话我宁愿拿我的身体去测量一下其中的一根所谓的相线 N,,,
如果说可以带动三相小功率电机,,我完全同意,,但不说明它就变成三相电源子,,只能说把三相电机当单相电机使用,,,!!1
如果再有人说这样是三相电,我就冲上去骂他个狗血淋头,,,!!

网友Y:
这样也行,看看

网友P(2008-08-01):
牛啊,这样在看来,中国的电器行业肯定会很好做,买一样接上就烧一样,用逆变电路就可以!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Z:
不可能吧

网友AA:
就是,太简单了吧
山东,15154199799
PLC编程调试,擅长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汇川、台达等品牌,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擅长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安川(YASKAWA)、埃斯顿(ESTUN)、川崎(KAWASAKI)等品牌,上位机软件、工业软件开发等。

网友AB:
想学习也不行啊?级别不够!

网友AC:
看看,学习下。是不是个好东西。

网友AD: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是提过这个问题,单相电变成三相的问题,只是那时没有注意听,现在也没有印象了,如果是小功率的话,这个问也容易解决了

网友AE:
我个人一句话:放屁,这是三相电的话我宁愿拿我的身体去测量一下其中的一根所谓的相线 N,,,
如果说可以带动三相小功率电机,,我完全同意,,但不说明它就变成三相电源子,,只能说把三相电机当单相电机使用,,,!!1
如果再有人说这样是三相电,我就冲上去骂他个狗血淋头,,,!!
瞎扯

网友AF:
那个什么,有点厉害

网友AG:
看看是怎样的

网友AG:
太夸张聊吧

网友AH:
牛B,变频器就要淘汰了

网友AI:
安全第一啊

网友AJ:
晕!误人子弟啊!

网友AJ:
建议版主把它删掉!说严重点就是影响本网站形象!

网友AK:
用变频器

网友AL:
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AM(2008-08-31):
电容跟负载不同 容量不同吧  三相电压不平衡的

网友AN:
引用 网友AE:
我个人一句话:放屁,这是三相电的话我宁愿拿我的身体去测量一下其中的一根所谓的相线 N,,,
如果说可以带动三相小功率电机,,我完全同意,,但不说明它就变成三相电源子,,只能说把三相电机当单相电机使用,,,!!1
如果再有人说这样是三相电,我就冲上去骂他个狗血淋头,,,!!
瞎扯

  这也叫三相?

网友AO:
很早以前听说过,叫做电容裂相电路,出现变频器后没人提起了.

网友AP:
还没看是什么做.我用的是单相变频转换为三相电的

网友AQ:
   不知道是行还是不行

网友AR:
就这么接单吗

网友AS:
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AT:
应该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AU:
请楼主 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V:
感觉被忽悠了.原理清楚,请问电容用多大?负载情况如何?

网友AW(2008-10-05):
楼主,详细说明一下电容的选则,以及功率等

网友AX: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Y:
这样就可以了呀, 你把三相电看得太简单了,

网友AZ:
什么,意思

网友AZ:
做一个三个绕组的变压器,一个绕组为A相,同时,余下两个绕组,一个绕组的异名端串一电容后与A相绕组的同名端相接,该接点定为中性点,绕组的同名端直接作为C相输出(由电容实现移相60度,即得到180+60=240度的C相),另一个绕组的异名端与中性点直接相接,同名端作为B相输出(由电容实现移相60度,即得到180-60=120度的B相)。。

由于电容的移相角由负载电流决定,所以最终的电路还需要作些处理,有几种方式:
1. 后面接一个三相变压器作为缓冲输出,已稳定三相负载;
2. 使用容量足够大的电容,可保证负载电流在一定范围内以变化时对相移的影响不大;
3. 使用接成星形的三个平衡电阻,此方式最简便,但效率最差,电阻消耗了很大一部分电功率但我们用三相电的目的,就是想增大设备容量,提高设备出力;单相电改为三相电后,功率是没有办法上升的,虽然能出三相电,但达不到三相电的出力但我们用三相电的目的,就是想增大设备容量,提高设备出力;单相电改为三相电后,功率是没有办法上升的,虽然能出三相电,但达不到三相电的出力

网友BA(2008-11-05):
说详细点啊

网友BB:
头一次听说,没试过,下载下来看看,先谢楼主啦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BC:
你这种方法一般人都知道,这样转三相很不稳定,电容器很容易坏,经常出现电机运转无力。

网友BD:
呵呵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BE:
以前我试过!!三相电机可以通过电容,在200v电压下运行,时间不能太长,容易发热!!!
单项变三相,没试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