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两台电机保持同步?

楼主(2008-04-24):
有两台变电机分别由两台变频器控制,在正常工作时两台变频器的频率为50HZH和20HZ,变频器的加速时间相同,需要电机在变频器在从0到达各自设定的最高频率过程中,电机的速度比(与正常运行时候的比值)保持一致。这个怎么来实现?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用同步器

网友B:
如果你的变频器有频率输出(电压电流输出)的话就可以只控制一台机了,另一台机直接由变频器的输出来调速!

网友C:
用编码器吧,我用过!

网友D(2008-12-07):
我也想知道!!!!
16305219@qq.com

网友E:
用个大的变频器 直接挂两个电机 我想这样比较简单 如果用编码器我觉得会比较难控制 会有一个调节过程

网友F:
用编码器都要用模拟信号!造价有点高!那是叫闭环控制。用个同步控制器与一个角度传感器就可以了!简单好用!

网友G:
7楼据说的安装与使用方法是点样架??

网友H:
二楼说的不错!一般变频器都有此功能,造价低、很简单!
william_wang

网友I:
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去控制另一台变频器,最简单有效。

网友J:
同步的方法有很多,要求不高上面所介绍的方法均可;但要求同步精度高的活,必须要闭环加PID控制才行。有一点必须认识到在电动机起动到稳定的那段时间内,即使上升时间调到一样,其过渡时间内同步是比较差的。

网友K:
可以用深圳汇川变频器MD300和MD320试试。

网友L:
我认为这根本达不到啊。是无法达到的

网友F:
同步器上有说明

网友M:
怎么才能更快的弄点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N(2009-02-16):
我想知道啊。那为有接线图更好
怎么使两台电机保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