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1N能否直接与增量型编码器连接

楼主(2008-04-24):
请教高手:FX1N能否直接与增量型编码器(NPN)连接做高速计数检测脉冲用?
感谢!

网友A:
FX1N可以和编码器连接的,但你用哪种编码器我就不知道了
我这里有一种编码器(奥托尼克斯的)正在出售,400含税价
一根线接PLC COM
一根线接PLC 24+
另一根接X0
这样不管正转还是反转都加脉冲
如果另一根接X0,还有根接X1
就是正转加脉冲,反转减脉冲
一圈360个脉冲。
目前现货供应中,购买编码器可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021-63222498 杨

网友B:
可以用的

楼主:
请问杨工
我有一个编码器是上海恒祥的。有关参数是:
·电压:DC5~24V
·分辨率:1024P/R
·输出形式:NPN(集电极开路)
请问能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