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刷操作系统可是不知哪能下到系统文件。

楼主(2008-04-25):
我准备刷操作系统可是不知哪能下到系统文件。

网友A:
怎么刷呢?刷了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
操作系统怎么个刷呢?我会刷屏,刷积分,可是站长他不同意..............
如果是找windows的系统,到路边3块钱买一张吧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3块的太便宜,不好用,要买的话,选格式化、安装一体化的盘,里面还有常用 的软件。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网上多的是下载,不过要下载ISO扩展名的文件,不然刻到光盘后,开机无法引导!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E:
网络有下的 基本上都要有500m 同学见过一个最小的 100m不过 应用程序就少拉 要自己下 买个盘拉 普通的盘都能用呀 买个带gost的 好还原

网友E:
下载了不要刻到光盘上啊 电脑上直接可以引导了

楼主:
我想说的是f93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