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30CDR-A-V1与CPM1A-30CDR-A区别

楼主(2008-04-25):
CPM1A-30CDR-A-V1与CPM1A-30CDR-A区别就是:尺寸比原来小了,PLC上输入端少了FE这个端子,输出端增加了NC端子,其他功能应用都是一样的,V1就是表示版本号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hjghw

网友A:
用AR1001与AR1002加密有什么不同?

楼主:
.如果PLC是CPM1A其加密:在程序的最前面写AR1001 FUN(49) 000 000 #????(密码),断电生效 . 解密:选择菜单的PLC-保护-释放密码-输入密码即可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hjghw

网友A:
AR1001 FUN(49) 000 000 #????(密码)与AR1002 FUN(49) 000 000 #????(密码)加密有什么不同?清除的方法是否相同?

网友B:
用1001加密可以用程序冲了原来的程序。用1002加密是冲不了原来的程序的

网友C(2008-09-12):
又学到一招,谢谢各位.

网友D(2010-05-11):
版本号。软件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