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25):
三菱PLC的2A/D模块是不是一定要第一个与主控单元连接?

网友A:
不用的,接在数字输入输出的后面就可以!如果你没有用到扩展输入输出的话就排在主控后面!

网友B:
随便放的
如果紧贴主机,程序里是K0
如果是第二个,程序里是K1
如果是第三个,程序里是K2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