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0MR-001输入点X032损坏,修一下多少钱?

楼主(2008-04-25):
不另加扩展,没有点可调整,仅修理一下,大概要几米?

网友A: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从程序方面下手,采用矩阵输入可以解决的!你找两个绝不会同时输入的点,把坏的这个点的信号通过中间继电器改为那两个点同时输入就可以了!比如x1onx2off=s1,x1offx2on=s2,x1onx2on=s3,这样两个点总共可以输入4种状态!但是你要利用的点一定要选的对哦!

网友B:
就只有一个点坏吗?有时输入点是几个一起坏的,如果只有一点,维修公司修一下约100多吧。
三菱维修中心修一下是天价。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