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模式下怎么保存修改的程序?

楼主(2008-04-26):
各位,我用的是英文版的8.63R ,不知道这个在写入状态下怎么保存程序!
现在只能在监视写入的状态下按F4!
在写入状态的时候按F4却老是出来通讯错误! 为什么写入模式还要通讯!
我用过本论坛的中文版,有几次按F4就可以,但有时就不行!
为什么啊?
是哪的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是等同于用Shift+F4在线修改了。
一般应该是在监控下转入写入模式进行修改后再转换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你先前没有监控,修改后直接按F4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那不能解决吗?
没有办法吗?

网友A:
重新打开GX-Developer,不要在线监控,直接在写入模式下修改,按F4转换,试试。

楼主:
早试过
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