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6):
我是一个学plc的新手,对plc的一些指令还算了解,我想请教各位老师,怎样把plc和触膜屏连接啊 ,我们的设备以前不带触膜屏的,我想现在用上,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啊,先看什么样的资料可以了解触摸屏啊,另外bootos.和基本功能os中os是什么意思啊?再这先谢谢各位老师了,向回帖者致敬

网友A:
直接用数据线連接就行了,要搞通相互的接线内容,OS就是操作系统

网友B:
我对触摸屏使用的理解,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个(带灯)按钮

网友C:
触摸屏跟PLC的建立通信需要一条专用数据线,需要设置好各项通讯参数,如地址,数据传输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等,不同的屏设置项也是不同的,详细内容咨询一下你购买产品的代理商!

网友D:
举个例子,OS就是操作系统的意思,是需要安装的

BIOSOS相当于硬件驱动,这个厂家装好的,除非触摸屏坏了否则不用装

编程的时候,在触摸里选择相应的PLC型号,然后用专门的通讯线连接上PLC就可以了

网友E:
一般用触摸屏422口连PLC,USB口连电脑和GOT.

网友F:
路过看看,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G:
Q的是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