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输入问题

楼主(2008-04-26):
新手,问个问题:
步进指令的输入怎么输入?怎么我输入时书本上的图形(有点象电解电容)和软件显示不一样.请教各位解答.谢过.

网友A:
在论坛以前有人发过同样的贴了,你可以找找,(有点象电解电容)的符号你可以用STL(S0)就可以了S0就是你要设置的软元件比如S0-----S100

网友B:
在GX-DEVELOPER和在FX-GP/WINC里输入方式不太一样
如果是GX-DEVELOPER先按F8,再输入STL 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