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 中文版 安装了不能用

楼主(2008-04-26):
描述:我双击Gppw.gpj和Gppw.gps的文件出现
描述:我的系统是XP,还有打开工程就会出现
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 中文版 安装了不能用
我双击Gppw.gpj和Gppw.gps的文件出现
我的系统是XP,还有打开工程也找不到Gppw.gpj和Gppw.gps文件(文件是在E盘的7041里)
[ 此贴被wangzhy1986在2008-04-26 20:54重新编辑 ]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是?

网友B: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version 8C
和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 中文版有什么其别?

楼主:
哪位大大,帮帮忙啊

网友C:
8.52E我也是刚刚使用,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和以前8.31,8.34的有一点象,很可能是GX DEVELOPER和某些版本XP冲突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你的GPJ放在太深的目录里,或者长文件名的目录,或者带有空格的目录里了.
现在我使用8.52E,不管是打开以前老软件做的工程,还是新软件做的工程,都是正常的
建议你点击那个文件夹图标,使用打开工程试一试

网友C:
此外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的C盘所有的文件夹在8.52E里都显示是绿的!
一般情况下,GX DEVELOPER中看到绿色的文件夹就是有GX创建的PLC程序的文件夹
那种文件夹里面一般都有一个文件叫做:Project.inf
你看看是不是你C盘所有文件夹内都有这个"Project.inf"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中病毒了

网友D:
我还用的7.0的呢,哪有8.52的

网友E:
站长不是刚刚放上来了吗?

网友F:
将程序的只读属性改掉

网友D:
多谢了,刚下了一个,安装后可能正常使用,但没光标滚轮功能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谢了,刚下了一个,安装后可能正常使用,但没光标滚轮功能呀
不是说支持滚轮功能的吗?我没有安装无法测试

网友G:
我还用的7.0的呢,哪有8.52的,帮忙传上来!
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 中文版 安装了不能用
http://ymmfa.com

网友H:
有新版本了。下了试试看

网友I:
我也是,用的是8.26版本
pss0773

网友J:
滚轮功能是能用的

网友K:
我只用英文版的

网友L:
换个系统吧!我的也是这样换个系统就没撒问题了.

网友M(2008-05-27):
重装系统,我重装了以后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N:
好用就行了,一会换一个。麻烦死了。

网友O:
不会有那么不稳定吧??

网友O:
哎呀!不过说句老实话,天天追求最新版的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新最版也会有一个不稳定的时候,再说总是换也烦得要死!哎呀!算了吧!

网友P:
7.08的稳定性最好,就是布支持最新的FX3U系列。

网友Q:
怎么vista系统怎么没有用的软件啊 ??、

网友R:
都是高手

在东莞市

网友S:
搞不清,重新安装有可能解决

网友T:
我的电脑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是系统的问题,重装一次不同版本的XP系统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试过了,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U(2008-07-21):
8.52非常好用,你只要打开新工程即可。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P:
我也是用的8.52E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V:
我的和楼主说的一样.不能用.新工程也打不开.建一个也不能打开.总是说不对.

网友W(2008-09-03):
记号,知道了这事.

网友X:
引用 网友Y:
我的用不了老是初始化失败怎么办我的是XP系统
我也遇到了此问题,也未能解决,我又重新安装了7.0版本的。

网友Z:
哦,新版本下来看看

网友AA:
用GX Developer version 7.08

网友AB:
操作系统不好,少个文件,建议安装7版

网友AC:
版本不一定最新的好,而是最稳定最适用就OK。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W:
用英文版稳定,我现用GP8.72.系统病毒软件要完好.

网友AD:
都不很专业,我想问一下,你是吧此软件安装在什么路径下来,你告诉我,我应该可以帮你找到解决的方法,还有,你可以查下以前的帖子,有和你类似的问题的,我帮他们解决了

网友AE:
我下了。还好用啊,没碰到你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