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怎么样使空调断电

楼主(2008-04-26):
一台空调(380V)接在空开上,正在使用!
现有继电器一个,传感器一个
此时传感器接到信号:
便会输出一副无源触点,或有源24伏(直流),此时如何用上述东西,怎么使空调停止工作!
我是个新手,麻烦讲,详细点![/

网友A:
空调功率多大

网友B:
你的空开可以用外接电源跳闸吗?不行的话换接触器才可以!接触器的线圈通过传感器来控制!

网友C:
接触器断电比较好。

网友D:
同意站长!

网友E:
站长说的对

网友F:
把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串在操作回路里。你还可再加一块温度显示仪表,温度达到设定值时11,12
高温报警触点闭合。KA得电,断开串在操作回路里的KA常闭触点。空调就自动停止了。

网友G:
很详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