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载的程序怎么读不出来啊?

楼主(2008-04-26):
请问下载的程序怎么读不出来啊?应该用什么软件读取,谢谢赐教.

网友A:
使用GX DEVELOPER可以读所有三菱的程序,在打开里可以选择多种文件类型
如果是其他厂家的程序就需要相应的软件

网友B:
使用GX DEVELOPER可以读所有三菱的程序,如果不是GX DEVELOPER的程序,在工程下拉菜单中选择(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选择相应的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C:
网上下载的程序吧,看什么格式了,或者说是针对什么类型的PLC了。

网友D:
是文件读不出来要看是什么扩展名呀?根据扩展名用相应的软件才能读的。QQ67406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