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杨老大 请教CC-LINK网上的GOT1575 的通讯速度问题

楼主(2008-04-27):
设备配置:Q02H cpu,GOT1575触摸屏,CC-LINK网络。
在主控制柜上有一触摸屏(GT1575),是用QBUS直接和基板连接,触摸反应速度很好。
控制柜30M处有一操作盒(装有GT1575),通过CC-LINK通讯,波特率是1,操作此屏时,
反应速度甚慢,不知是啥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先。

网友A:
QBUS连接是最快的,CC-LINK慢正常的
但CCLINK网络可以选择几种速度的,但距离长了就不能选择快的。

网友B:
波特率是1???

网友C:
应是传送速率/模式设置开关 在"1"位置吧。
波特率是625Kbps,可以改到"2"试试

网友D(2011-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