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个三菱PLC中特殊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27):
M8002 的功能是什么?是不是在每个程序的开始都要用他激活初试步的?小弟新手,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谢谢!在线等!

网友A:
M8002是PLC由ON变为OFF的时候.瞬间接通一次.
不是象你所讲的,每个程序开始都要用它来激活初试步的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不是步进控制就不需要M8002了!

网友B:
是PLC由OFF变为ON的时候ON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可以用作上电时的初始化。对特殊参数给出初始值。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对,编程手册上都有,只要你看得时候认真点

网友D:
多看一下三菱的特出继电器

网友E: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F:
M8002,PLC运行是接通一下后,就一直保持断开。可以用于计数器复位等等。

网友G:
一个简单的m8002,引来好多的热心人,还是家园的好人多。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那是当然了

网友I:
用来做上电复位内部数据,是最好不过了

楼主:
谢谢了,我感觉M8002每个扫描周期都要ON的!是吗?

网友J:
同意1楼3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