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问松下AFPX-C60R.PLC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8-04-27):
请问杨站松下AFPX-C60R.PLC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和软件

网友A:
松下我不懂呵,建议访问相关代理商
推荐一家:
上海青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64803600 64801500 64805178 64805013 64807724

网友B:
AFPX-C60R用普通打印机线,USB转方孔的那一种。但是必须安装较新版本的,不然没有驱动。
要记得通讯设置呀!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