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看一下这个简单的梯形图

楼主(2008-04-27):
因小弟初学PLC,所以请大哥大姐们帮看一下这个梯形图是否合理,可不可以这样驱动同一样线圈,我是想驱动Y020去控制步进驱动器的正反转的,驱动器是以通断来实现正反转的。我是想同一时刻只有Y000或者Y002有输出,所以可以驱动,但是不知这样是否合理。请指导

楼主:
谢谢,那正转信号Y000和反转信号Y002输出如何只驱动一个线圈使其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A:
如果把两个梯级使用连线连起来,就避免了双线圈输出。
同时,如果连接了起来,就成了单按钮输出,缺陷在于应该使用上升沿,如LDP指令。
问题在于:单按钮起停只能表达两种状态,即输出与非输出,而楼主如果是正反转的话,那么加上停止的话就需要能表达三种状态,如果楼主不需要停止的话,那么该回路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控制在实际的使用中有何意义?难道电机永远不需要维护?
使用计数器+比较指令就可以实现多种状态的控制。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我一般很少使用取反 觉得没什么用

网友C:
只要连起来就好了啊

网友D:
cvlsam讲得好详细,学识中

网友E:
看不明白那个取反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

GOOD LUCK

网友F:
LD Y000
OR Y002
OUT Y020
就可以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G:
这手教了

网友H(2008-05-27):
好象没人这样做过哦.要看编成指南.

网友B(2009-09-14):
基本指令不可以有出现双线圈的。。

网友I:
并联起来就可以避免线圈重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