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8-04-27):
请教大家,三菱E540的变频器,参数38和参数903的设置有什么区别?

网友A:
38好像是电位器操作时输出的最高频率设定。903是校正外接频率表用的。不知对不?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路过的

网友C:
903调电压增益,38不清楚

网友D:
什么叫电压增益?

网友E(2008-07-27):
参数903的设置的是校准功能,参数38对应电压模拟量满程时频率,两个参数是互逆过程,调整影响变频器模拟量的控制精度

网友F:
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G:
正在用e540但还没学会哦

网友H:
看一下操作说明

网友I:
没有过,帮不上,实在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