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GM

楼主(2008-04-27):
那位大哥有没有1GM的资料.它和10GM/20GM是否差不多?

网友A:
这个型号太老了,我手上已经没有资料了
但我可能确认FX2N-10GM是它的升级产品,应该有很多相同之处

网友B(2008-06-06):
没有中东西了

网友C:
只有少量在用,有个特色是可用EEPROM

网友D(2009-01-03):
我手上资料了F2-30TP

网友E(2009-09-25):
各位老大:请问哪位手上有FX-1GM的编程器,可否转让,我想学学如何使用,偶偶也会遇到FX-1GM,另请指点可否在电脑上编程,哪有数据线和软件,谢谢。
njhecheng@163.com
QQ:550135111

网友F(2009-11-09):
有买的,到三菱代理商就买的到

网友G(2010-05-28):
这种电缆线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