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ncc flexible 2007的问题

楼主(2008-04-27):
[
]请教各位高手,我装了wincc flexible 2007,在创建项目时,说无法将数据库连接到SQL服务器,请确认.hmi和_log.ldf文件是否匹配。
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告知

网友A:
SQL服务没有正常打开。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像是在清除恶意软件时把一些东西删除了
我后来是从新装过的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哪里可以下载WinCCFlex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