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站长你好,我以前用的那个号,登不了了

楼主(2008-04-27):
这个号是我刚刚注册的
你可以帮我找回吗
为什么我下载的解密软件用不了那
是COM口 对不上
我的数据线是COM口 4
怎么改COM口 还是什么办
站长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以前的号是什么名字?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操作。
COM口的设置一般在软件里都有地方改的。

楼主:
我下载的解密软件只有三个COM 口可选,可是我的数据线通信时是COM4口 也就是说这是电脑自已莫认的COM口,怎样把它改掉,要不你帮我找一个解密软件,支持COM4口 的好吗,站长帮帮忙了,
谢谢了。

网友B:
你可以更改自己数据线的通信COM啊
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然后选择:硬件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COM4——设置——高级,在这里面就可以选择改变端口号了,你只要改成COM1~COM3随便的一个,不就能使用你下载的软件了。
不过要注意COM1~COM3是否有哪一个已提示被占用,被占用的这个就不能再用了。

楼主:
谢谢4楼的前辈

网友A:
luliplng可能是因为很久已经未登陆了,被网站在前几个月删除掉了
如果半年不登陆,或者一年不发贴的用户是会被删除掉的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