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00不能进行程序监视

楼主(2008-04-28):
我用的是GOT 1000 ,有几个怎么不能进行梯形图监视?
BOIS 装了,用的Q06H的CPU
梯形图监视的驱动也装了!
所有的触摸屏都装得一样的!为什么这几个不能用?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虽然用过不少屏,但“梯形图监视功能”我还真没用过,但是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1,没有正确打开梯形图监视的画面,进入屏的系统画面好好找一找
2,没有安装“形图监视”的OS
3,如果仍然不能使用,很可能此功能需要安装一块“功能扩展卡”

楼主:
进了系统设定了,大概看了一下。跟别的几个能用的GOT设置都一样!

网友B:
需要安装一块功能扩展卡,要使用GT1500系列的。

楼主:
不会买触摸屏的时候上当了吧?十个有5个不可以
我得找他们去

网友C(2008-10-06):
got1000没有这个功能got15的才有

网友D:
需要安装一块选项功能板,型号GT15-QF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