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求助:关于模块的读写问题

楼主(2008-04-28):
书不说m2(0-31),
不知道上面这段程序该怎么理解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模块就到那个模块的说明书里去找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例如H688可能代表模块里的某一个参数

楼主:
是4AD模块的

网友B:
那就多看看fx特殊功能模塊應用手冊

网友C:
应该是把编号为K0的模块内的编号为H668的数据读到PLC中,并且存在D210中!
H668是16进制数.

网友D:
4ad模块的BFM#只有0~30#,不可能是h688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D:
4ad模块的BFM#只有0~30#,不可能是h688
是0-31吧
所以H0668就看不懂了。。。。

网友E:
那是十六进制数,要转换成BCD码去理解,如0101 1000 0110表示位的状态是ON还是OFF

网友F:
[ 此贴被232497244在2008-05-07 09:05重新编辑 ]

网友G:
4AD怎么会出现H688?

网友H:
有点象A的程序,FX的模块没这么多BFM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