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与PLC通信后经常死机啊

楼主(2008-04-28):
PLC是欧姆龙CQM1的

网友A:
请问楼主:通讯参数中波特率设定多少?最大9600K,不能再大了,否则会出现死机的情况.还有编程电缆是否通过正规渠道买的?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我也是有同样遇到过!

网友C:
用不是原装通讯线会死机的!我在公司遇到过!后来买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D(2008-10-11):
应该不是通讯波特率的原因,有可能是通讯线的原因,但如果能通讯,比例就很小,估计是软件或系统的问题可能性要大一些。
因为我也用19200和非原装的通讯线试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估计是电脑系统和PLC编辑软件有冲突,建议重装系统或者重装软件。
芳德工控自动化维修中心
www.fangdegk.com

网友F(2008-11-18):
我支持6楼的说法

网友G(2009-02-02):
我遇到的死机:1、CP1H连接电脑后上电;2、没取消在线模式断电

网友H:
我的CP1H也死机

网友I(2009-06-09):
你是不是用了转换线,USB--232,转换线也有可能造成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我把系统重新安装,并更换了通讯线后,情况就解决了

网友K(2009-08-12):


网友L(2009-10-25):
好像是CP1H plc 有问题,我们这里三台笔记本连它都会间歇性的蓝屏!!
电缆还是欧姆龙原装的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M(2009-12-08):
我用过CP1H的,用了USB和232口都用了,USB用来调试程序用,232用来和组态软件通讯,经常出现计算机死机,后来用了工控机(研华),也出现过,只是偶尔,我估计是CP1H的问题。
下载积分:+1(372059820)
提高自己,无私奉献。

网友N(2010-04-08):
现在还没遇到过
努力提高,无私奉献。

网友O:
PLC或者是设备的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