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RS422驱动程序后,会出现报警,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28):
您们好!
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脑安装了与PLC通讯端口,RS422驱动程序后会出现如下报警:
C:\PROGRA~1\ INTERN~1\3SY.EXE(总共有4个报警会自动弹出,0SY,1SY,2SY,3SY).
这些报警一般是在电脑开启后,或者点开某些运用程序后会出现.
请问您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好吗?

网友A:
这是病毒。你杀毒吧

网友B:
同意1楼的观点

楼主:
我也怀疑是病毒,正在用瑞星杀毒,以前用的是诺顿杀毒软件,可能是过期的缘故,杀不到病毒.
谢谢大哥们的回复.

网友C(2009-10-28):
你好啊。你有没这个驱动啊。。发给我吧我的邮箱是
kan34410661@163.com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