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 三菱PLC FX2N控制五相步进电机的直线插补程序

楼主(2008-04-28):
发到我的邮箱:
wangzhy1984@126.com
小弟我先谢谢了啊!!

网友A:
自己写吧,要不就加一个FX20GM模块

网友B:
FX2N不能进行直线插补吧!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对,plc不能做插补,用20GM吧
混灌水区的!

楼主:
那么三菱的什么型号PLC有直线插补?

网友C:
什么型号的PLC都不能做插补,你先去网上查下‘插补’和‘联动’的概念,然后再看看运动控制控制模块的说明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