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28):
RS232通讯
1;计算机先向测试仪发"?"号.
2:测试仪接收到"?"后,向PLC发"!"号
3,PLC收到"!"后准备接收数据
4:测试仪一次发送20字节的数据
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啊

网友A:
参考这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4.html
为什么不让计算机和PLC直接通讯呢?

楼主:
谢谢杨工,有一点头绪了.只是不能时时监控.设置上还有些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是三菱的PLC,不是计算机,仪表的通讯说明上用的是"计算机"第一句话我按字翻译.
描述:通讯程序
下载积分:+2(YMMFA) 恭喜成功

网友B(2008-11-17):
怎么要搞这么复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