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9):
  可用资源:
t0~t15 100ms定时器共16个
c0~c15  计数器共16个
m0~m63  共64个
s0~s63  共64个
x0~x15  共16点
y0~y7  共8点
  本软件可以将使用三菱fxgpwin编写的梯形图程序转换成为可以直接写入单片机芯片的HEX格式文件。
  本软件虽主要针对DKB-1A型工控板设计,但同时提供了Proteus(7.1 SP2版本)仿真文件:gk.dsk,没有硬件的朋友可以用软件仿真试一试。也可以参考以下的说明自行搭建硬件进行测试。
  P2和P0作为输入,对于P2来说,输入编号为x0~x7,而P0则为X10~X17,P1作为输出,注意P1.7为Y0,P1.6为Y1。。。以此类推,这是与DKB-1A硬件设计相符的。
  使用12M晶振。
  不能使用51类芯片,因为这类芯片的RAM和ROM都不够大。必须使用52类或者具有更多ROM和RAM的芯片。
  本软件使用vb 2005写的,所以有点小麻烦,如果你的电脑上没有安装framework的话是不能运行的。
framework 2.0的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0856EACB-4362-4B0D-8EDD-AAB15C5E04F5&displaylang=zh-cn
    目前这还是测试版本,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解压后的plc文件夹中有一些测试用的梯形图。
    说明来不及写了,各位使用者都是专家,想来看到梯形图就应该知道如何操作。

下载地址: conv.rar (621 K) 下载次数:804

网友A:
这东西都有了啊,汗

网友B(2008-06-08):
有2.1版的注册号吗?

网友C:
 有没有转PIC的?

网友D:
防毒偵測出有毒???

三菱软件写好梯形图,再运行转换软件,设定好51单片机的输入输出,打开写好的梯形图,转换出的就是hex文件,烧录到51单片机,51单片机就可以执行.

4个文件全部下载放到同一目录解压,使用参看文件下使用说明.

三菱梯形图转成51单片机HEX软件 第1部分

這是我另一個網站看到的
轉貼
port1  http://bbs.e10000.cn/images/upload/2008/04/29/222341.rar
port2  http://bbs.e10000.cn/images/upload/2008/04/29/222651.rar
port3  http://bbs.e10000.cn/images/upload/2008/04/29/223125.rar
port4  http://bbs.e10000.cn/images/upload/2008/04/29/225942.rar

如有侵權,請刪除

网友E:
楼上的,下载了不能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