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棘手问题

楼主(2008-04-29):
本人在使用PC与S7200通信时双击刷新后PLC的CUP显示不出来(显示不知CPU)但上载程序是可以的.我用带串口的PC和编程线没发生过,用不带串口的PC和编程线就有这种情况. 会不会编程软件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是根本没有显示,还是显示问号?不带串口的PC那就需要使用USB转232口的适配器,通常都要安装驱动之后,就有虚拟的串口。但是你又能上传,怪怪的,有没有考虑使用其他PC尝试。

网友B:
编程电缆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西门子原装的。

楼主:
编程电缆不是原装的 我准备换台PC试试 到时候在发表吧 非常感谢

网友C:
用带串口的PC和编程线没发生过,用不带串口的PC和编程线就有这种情况----显然跟PC和编程软件都没有关系了,一要看线缆如何,二是看PC/PG接口类型是否选择对了呢?

网友D(2008-12-19):
是电缆线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电缆线的问题吧

网友F:
都是高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