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需要大虾帮忙解决问题

楼主(2008-04-29):
大虾,帮我解读这段程序?谢谢

网友A:
开机时初始设定,将H1111传送至第一个模块的BFM 0 通道,将K8传送至第一个模块的BFM 1、2、3、4 通道,D8129为超时判断时间设定。具体BFM通道意义参考相应的模块手册。
下载积分:+1(hgican)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2(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
TO K0 K0
TO 是写命令,一般用来写特殊功能模块
第一个K0代表PLC主机边上的第一个模块
第二个K0代表这个模块里的地址
你这个程序有点象模拟量转换模块的,AD或者DA,应该先是设置各个通道是电流还是电压,然后再设置采样数

楼主:
高手,高手,高手....
我刚要问这个问题,就帮我解决了!谢谢
QQ:303210056
MSN:huguoqi123,交个朋友,以后都向你学习!

网友C:
不懂学习中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