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杨工FX3U的运算速度是FX2N的多少倍?

楼主(2008-04-29):
请问杨工FX3U的运算速度是FX2N的多少倍?还有就是2N里用的程序能不能不作改变的情况下输入3U里使用?里面包含3个PID运算指令。

网友A:
可以看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012.html
基本指令快了30%左右,应用指令快了120%左右